进口高温高压闸阀

楼主(2007-05-08):
美国HANOVER闸阀
(一)压力自密封平行阀瓣闸阀

(1)
轭架套管 – 铝青铜轭架套管配置针形止推轴承,最大程度减少操作扭矩。
(2) 阀杆–
螺纹长度直到托架
销钉和点焊
具有稳定性
(3) 压力密封 – 结构简单,配置分段扣环和镀银低碳钢垫圈,有助于拆卸和实现最好的阀帽密封。
(4) 阀座环 – 焊接阀座环垂直于流动通道,易于维护。
(5) 执行机构 – 这些阀门可以配置电动、液动或气动执行机构。DN300以下配置标准手动手轮,DN350以上配置斜齿轮操作机构。
(6) 轭架 – 完全装配式轭架通过抗震测试,易于维护和安装执行机构。
(7) 压盖 – 两件式,自调节压盖,避免被弹出。
(8) 整体后座 – 硬面,使用寿命最长。
(9) 阀瓣 – 弹簧负载阀瓣能够自行调节,减少执行机构的扭矩需求。
(10) 整体止动 – 整体铸造托架止动装置,定位组装的托架阀瓣,使得阀座更加稳定可靠。

平行阀座闸阀
平行阀座闸阀和阀座环结构可以应用在高压差应用环境中,或者高管道负载,或可能导致楔形闸板闸阀卡住的热膨胀应用环境中。平行阀座闸阀由两个可互换弹簧负载阀瓣,一个全导向阀瓣托架和扣环销钉构成。定位阀座消除了由于阀杆的热膨胀导致的应力和可能的弯曲。弹簧负载阀瓣有助于在压差较低的应用环境中产生更紧的密封。阀瓣都是可互换的,因此在线维护更加简单,避免了为阀瓣定制特殊的阀座的要求。内置的止动装置为动力执行机构提供行程保护,并且作为参考坐标在开启和关闭位置定位阀瓣。这种结构的优点在于阀座扭矩低,所需执行机构小,因此也降低了成本。硬面阀座表面使得阀门在很高的压差应用环境中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优点
自行调整可互换阀瓣
没有楔入的力量;阀瓣不受热变化的影响
均匀一致的阀座磨损
有效的阀瓣行程止动装置模铸到阀体中
扭矩低,因此所需的执行机构也可以较小
维护简易
用于关闭的定位阀座

                       (二) 楔形闸板闸阀的特点

(1) 轭架套管 – 铝青铜轭架套管配置针形止推轴承,最大程度减少操作扭矩。
(2) 阀杆 – 所有美国太平洋楔形闸板闸阀都配置T形头阀杆。这种结构使得楔形闸板能够自行调整。
(3) 压力密封 – 结构简单,分段扣环和镀银低碳钢垫圈有助于拆卸,也使得阀帽的密封效果最好。
(4) 阀座环 – 硬面阀座环焊入阀体内。锥形结构不会使阀道受阻。
(5) 阀体 – 流线形流道最大限度减少压降。端到端尺寸符合ANSI B16.10的要求。大多数通径可以配置API 600壁厚的管道产品。
(6) 执行机构 – 这些阀门可以配置电动、液动或气动执行机构。DN300以下配置标准手动手轮,DN350以上配置斜齿轮操作机构。
(7) 轭架 – 完全装配式轭架通过抗震测试,易于维护和安装执行机构。
(8) 压盖 – 两件式,自调节压盖,避免被弹出。
(9) 请参阅细节A
(10) 整体后座 – 硬面,使用寿命最长。
(11) 楔形闸板 – 一件式,柔性楔形闸板,配置全程导向,预防由于热膨胀导致的粘附或弯曲;配置硬面阀座表面,延长使用寿命。也可提供平行阀座或实心楔形闸板。

(1) 分段环
(2) 止推环*
(3) 垫圈
(4) 阀体
(5) 阀帽

柔性楔形闸板

  柔性楔形闸板为一件式、全程导向铸件楔形闸板,配置一个中心轮毂,使得阀座面可以进行各自相对移动,因此可以补偿由于热膨胀或管道负载所产生的阀体阀座扭曲。阀座环和楔形闸板阀座表面与垂直线成5度角,这样在开启和关闭过程中,楔形闸板与阀座环的滑动接触摩擦力降到最小。楔形的作用有助于在低压差应用中产生紧密的密封。柔性楔形闸板结构有助于防止在阀门热状态下关闭,或冷状态下开启应用中的楔形闸板的粘附或弯曲。阀座表面经过硬面处理,在很高的压差应用环境下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美国汉诺威(HANOVER)集团天津代表处
网址:www.hanoverval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