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7-05-08):
用途

     接近开关广泛应用于机械,矿山,造纸,烟草,塑料,化工,治金,轻工,汽车,电力,保安,铁路,航天等各个行业,运用于限位,检测,记数,测速,液面控制,自动保护等,也可连接计算机,可编程序控制器( PC 机)等作传感头用。特别是电容式接近开关还可适用于对多种非金属,如纸张,橡胶,烟草,塑料,液体,木材及人体进行检测。应用范围极广。

基本原理 :

     电感式接近开关由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器组成。振荡器的线圈在开关的作用表面产生一 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物体接近此作用表面时,金属中产生涡流而吸收了振荡器的能量,使震荡器减弱以至停振。振荡器之振荡及停振这两个信号由整形放大器转换成二进制的开关信号,从而起到“开”,“关”的控制作用。

     电容式接近开关由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器组成,当无物体接近开关作用表面时,带浮动电极的高频振荡器并不振荡,当有物体(金属或非金属)接近开关作用表面时,使浮动电极产生的电场变化,高频振荡器产生振荡,振荡器的振荡和停振这两个信号,由整形放大器转换成二进制的开关信号,从而起到“开”,“关”的控制作用。

网友A:
接线方式有2线制,3线制,4线制之分,输出有PNP,NPN等方式,店员也有交流直流之分,选型是要注意

网友B:
致1mhx;您能详细介绍接近开关的选型吗?

网友C:
我啊就是胡乱的选,但是呢用起来确还可以

网友A:
每种接近开关都应有相应的选型指导,要注意的是带的负载是什么?电压是多少?测量距离?安装方式?测量精度等?

网友D:
还要考虑到感应距离

网友D:
要根据现场的实际考虑其感应距离

网友E(2007-08-08):
还要注意接近开关的漏电流

网友F:
我厂用的接近开关还是很多的,以前不太明白它的原理,现在基本知道了,谢谢

网友G:
不知道这两种开关的耐高温性能和密封性怎样,请指教?

网友H(2007-09-13):
我是做欧姆龙接近开关的,还有要注意的就是要看现场选屏蔽和非屏蔽的,当然,接近开关还分电容电感的QQ275441365

网友I:
说的明白,但不实用,能介绍一点,接近开关的使用注意事项,失效方式和失效原理吗

工控啊!

网友(2008-09-08):
当然应该注意使用环境、场所决定IP等级,以及和控制系统的连接是采用PNP还是NPN,以及接线方式等,都很重要的!!

网友J:
西门子产品:
西门子接近开关系列,电容,电感,超声波,光电式接近开关各种型号齐全
    西门子故障安全传感器系列,光学安全传感器,光学安全传感器开关条,光栅,光幕和光幕阵,激光扫描器
    西门子RFID系列(生产;物体;定位,通讯模块和附件)
    SIMATIC MV图像处理系统(读码系统;简单智能的视觉传感器;智能工业相机;基于PC的视觉系统)
我公司是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自动化与驱动集团传感器与通讯部门签约的授权核心代理商,寻求贵公司合作。欢迎来电咨询或者邮件咨询产品规格型,号,价格,库存情况。部分产品折扣可以具体商谈!
    主要代理产品:3RG,3RX,3SF,3SG,3SX,6GE,6GT,  6GF,6AW,RVA,等
    其它产品:美国矽翔微MEMS流量传感产品;春雷防雷保护器;天灵高低压成套设备。
联系人:徐江江  13851556769   025-66879072
      QQ :512834940
      E-mail:xujiangjiang01@163.com
     MSN:xu-jiang-jiang@hotmail.com

网友K(2008-10-15):
我手头有多余的接近开关,便宜卖啊,有需要的联系我,zbp@mosc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