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控制系统

楼主(2007-05-08):
因本人对接近开关不是很了解,所以在此向各位高手请教!
控制要求是这样的:检测一根水平运动线绳的动作,当这根线绳处于拉断或者不运动时,要求检测元件输出一个信号给马达,使马达停止运动!本人的控制方案是想用一个接近开关作为检测元件放在线绳的一边对线绳进行检测,一旦线绳出现被拉断或者不运动时,接近开关就输出一个信号给PLC,通过PLC来输出信号控制马达前面的三相接触器(或者三相固态继电器)近而来实现马达的运动与停止!
以上是我的控制方案不知是否合适,还望各位高手给予指教!
如果还有更经济的解决方案可以来实现这个控制要求,敬请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成本越低越好!只要可以实现这种功能(一检测到线绳拉断或者不运动就力马使马达停止运动)就可以!

网友A:
你原来就有PLC吗?有的话到你的方案可以
要是原来没有的话考虑这样行不行,你拉绳应该有个从动轮,那里加个测速传感器,断线或者不动的时候输出报警,中间继电器转化后控制接触器就OK了。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还应该加个联锁开关,要不可能出现你在停止状态下电机启动不起来的情况,正常后再将联锁投运

楼主:
"烧锅炉的天鹅"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在此向你道谢了!
我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很想给你请教一下,不知你是否愿意留个联系方式?以便能及时向你请教!
我的在无锡13921281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