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脉冲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台达伺服脉冲指令中分开集极方式和差动line Driver 方式,我想请教一下,差动line Driver 方式在驱动器里和PLC上是怎么接线的?
谢谢!

网友A:
TO:hanyun
台达伺服和PLC主机连接,只能采用开集极配线,因为PLC主机不支持差动模式! 如果想使用差动模式驱动伺服电机,只能使用01PU发送脉冲信号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
01PU是什么呀?我在手册里面好象没有看见过.

网友A:
01PU是台达定位模块!

网友B:
也可以用32EH00M,該款機型可實現差動模式的輸入輸出,其他輸出點為繼電器

楼主:
这样呀!知道了!
谢谢两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