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如何检测伺服电机屁股后的编码器位置

楼主(2007-05-08):
伺服电机堵转,需要卸下电机屁股后的编码器。但装回去的时候凭刻线也不能精确定位,怎样才能用电子的方法读到这个数值。

网友A:
“用电子的方法读到这个数值”?莫非楼主用的是绝对式编码器!
论坛中,有关于增量式编码器如何对齐电机电角度相位的帖子和回帖,建议搜索查看。

楼主:
谢谢,如果是旋转变压器呢,如何对齐电机电角度相位?

网友A:
原理类似,我曾回答过类似问题,请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87708

网友B:
可以与我联系0510-85582322 Http://www.cn-cp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