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干扰,提高采集数据稳定性

楼主(2007-05-08):
请教个位大虾基于labview的提高采集数据稳定性的所有可能的方法.以下列出我说知道的方法和达到的精度.另外请问,用labview滤波能达到有源滤波器的同等效果吗?怎样实现.迫切问题:如何用labview滤掉50HZ的市电干扰.
         1,采样数1000以上,然后取平均,效果明显.
         2,外部信号端与地之间加入约20uF的高品质电容(一个10元左右),效果明显.
         3,外部信号端与地之间加入自制电感,无效果.
         4,采用差分输入,接地良好,无效果.
         5,采集上下电压范围尽量靠近实际模拟输入电压的最大,最小值,无效果.
         6,采用filter滤波,尝试了Bessel filter等多种滤波Vi,无效果.

采集方式:   采用单端输入,single ended
采集卡:     凌华PCI-9111HR,16-bit 100k/s 16通道数据采集卡
达到精度:   输入电压0~5,仅能精确到0.01无波动.

网友A:
对于50Hz的市电干扰,在接线时可以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在数据处理时可以采集20ms整数倍时间长度的数据取平均可以抵消50Hz的工频干扰。另外干扰和你的模拟电路有关系。实际使用中采集模拟信号的精度能达到10-12bit就很不错了,一般很难到16bit。

楼主(2007-06-08):
非常感谢wuxuhhh的回复,我从中受益良多。

网友B(2007-10-18):
用PLC高速计数器实现测量模拟量信号的方法(光电隔离、抗干扰、低成本)
由于PLC控制的某些系统,经常要测量各类模拟电压/电流信号,以往通常用电压/电流传感器进行采样,由PLC的模拟量扩展模块进行运算处理。电压传感器输出是模拟量,在电磁骚扰较强的环境中,容易出现较大的测量误差;同时,由于占用模拟量扩展模块宝贵的输入点(模拟量扩展模块价格接近中、小型PLC的价格,且输入点极少),使系统的性价比降低。当用电压/电流/频率转换器进行采样,进而用PLC高速计数器计数,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VFC或IFC转换器输出是脉冲信号,该信号在电磁骚扰下变化极小;另外,该信号是数字量,可直接接入PLC高速计数器的输入点。
CPU224有HSC0-HSC5共6个高速计数器,每个高速计数器都有多种工作模式以完成不同的功能,在使用一个高速计数器时,根据系统的控制需要,首先要给计数器选定一种工作模式,可用高速计数器定义指令HDEF来进行设置。只有定义了计数器和计数器模式,才能对计数器的动态参数进行编程。编程时,每个高速计数器只能使用一条HDEF指令。每个高速计数器都有一个控制字节,包括允许或禁止计数,计数方向的控制,要装入的计数器当前值和要装入的预置值。
V/F传感器把测量的模拟电压信号按着固定的比率转换成矩形脉冲信号,
首先,VFC或IFC变送器将输入电压(电流)转换为脉冲信号,再将此信号送入高速计数器HSC1的输入端,并累计脉冲数。通过设置定时中断0的间隔时间,来控制高速计数器累计脉冲的时间,当预置的间隔时间到后,根据累计脉冲数,计算出被测电压(电流)值。
以上方法已用于多个自控项目,实践证明,该方法进行模拟电压信号测量,具有精度高,抗干扰性强,运行可靠等优点,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介绍一种好的产品:
   台湾产的EK200系列頻率變換器本變換器是一種小型化、插裝式結構的變換器,可將0-5VDC、0-10VDC、0-20mADC的輸入信號,變換成與輸入信號成線性比例的频率信號。配合使用PLC的高速計數器和計時器指令,則可實現低成本、高精度、高抗幹擾性、抗反接、抗誤接的模擬量變送測量。内置电位计,可调增益。變換器與PLC連接只需三根線(電源、輸出、地),易於與PLC連接。
該變換器彌補了一般的類比量A/D模組價格高、抗幹擾能力差、測量不穩定、無法與CPU模組實現光電隔離的問題,已在空調、化工、樓宇自動化等多個領域批量應用。
型號說明:
EK231:電流輸入型,輸入信號:0-20mADC   對應线性頻率:1250Hz—11250Hz
EK232:電壓輸入型,輸入信號:0-10VDC    對應线性頻率:1250Hz—11250Hz
EK233:電壓輸入型,輸入信號:0-5VDC     對應线性頻率:1250Hz—11250Hz
 (一百多元一只)具体信息和例程程序请到《中华工控吧:www.gongkong8.cn》看看。

网友C:
专业解决谐波干扰。qq:455145298

网友D:
可以在供电的线路上接一个电源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