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PLC高手请进:PLC能否控制如下动作

楼主(2007-05-08):
PLC能否控制如下动作:主电机带动同步带速度可调正反方向运动,一工作台挂在同步带上,一电磁线圈固定于工作台上,电磁线圈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在运动过程中动作。工作台左右行程为1300MM内可调,运动速度从左到右T=1000ms-3000ms,从右到左 T一样。电磁线圈根据工艺要求在0-1300MM内,每1.5MM处动作,可以有规则地动作,也可以无规则地动作。例如:1工艺要求在0-15MM内,45-48MM,300-450MM,750-753MM以上范围动作。
2工艺要求在15-18MM内,36-39MM,451.5-453MM,753-754.5MM以上范围动作。

网友A:
没问题,可以帮你做好成套设计,安装,调试,有需要可以给我电话
15967116463找郑先生

楼主:
补充以下: PLC能否控制如下动作:主电机(伺服)带动同步带速度(5节)可调正反方向运动,一工作台挂在同步带上,一电磁线圈固定于工作台上,电磁线圈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在运动过程中动作(24VDC线圈通电)。工作台左右行程为1300MM内可调,运动速度从左到右T=1000ms-3000ms。电磁线圈根据工艺要求在0-1300MM内,每1.5MM处动作(线圈通电),可以有规则地动作,也可以无规则地动作。从右到左 T一样。例如:1工艺要求左》右时:在0-15MM内,45-48MM,300-450MM,750-753MM以上范围动作。右》左:1200MM,1197MM,1194MM,1192.5MM,1191MM,1188MM,1173MM,1171.5MM。。。。左右重复N次。
2工艺要求左》右时:在1.5MM,4.5-7.5MM,451.5-453MM,753-754.5MM以上范围动作。 右》左:1197MM,1194MM,900MM,898.5MM,895.5MM,90MM,60MM,30MM,28.5MM,25.5MM,24MM,15MM,13.5MM,10.5MM,9MM处动作,左右重复M次。
。

网友B:
这是个简单的动作呀!

网友C:
不清楚考滤成本没?不考滤成本的话好做.

楼主:
当然要考滤成本的,否则谁用得起啊!

楼主:
最好全部使用国产的PLC+伺服+ 人机界面+......,有国产的何必送钱给列强呢。本人靠好国产货。

网友D:
哈哈,楼上的那位仁兄说得对,支持,
我顶。

网友E:
老兄,这个简单哦,我可以帮你搞定。
QQ:226225987

网友F:
比较简单的控制,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G:
我能做到!goodmdh@yahoo.com.cn QQ:709550736

网友H:
没有问题啊!!!

网友I:
应该用伺服的鼓序列发生器功能吧,控制的可以非常精确。

楼主:
楼上的: 请讲讲--应该用伺服的鼓序列发生器功能吧,控制的可以非常精确,是啥意思?

楼主:
本人QQ: 597780202

楼主:
请大虾们大概说说啊!!!!!!

网友J:
我可以帮你做,我在苏州。
QQ:458970512。
E-MAIL:XHZJ@CHINA.COM.CN夏先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

楼主(2007-07-30):
好久不来了.

网友K:
用移位好可做`~~

网友L:
   你的系统对PLC的响应速度有点要求,1300MM/1000MS=1MM/MS
响应速度<1.5MS.可用PLC的中断功能编程,可控硅输出的FX2N可满足要求.
  另外,系统的I/O需求太少.若有批量,寻求国产定制是否花钱少?

网友M:
可以啊,不用鼓序列发生器,在运行轨道上按工艺要求装一排行程开关,控制伺服电机计数。下一个工艺点清零并重新计数。相对更省钱,还可靠。调整也快。

楼主(2007-09-08):
好久不来了. "大家努力干": 请问是不是高速计数的中断功能?

楼主:
大家努力干: 请问是高速计数的中断功能

网友N:
这个简单我可以帮你做,我在南京。
wjun7610@yahoo.com.cn

网友N:
不用吧,只要PLC控制控制伺服或步进的速度设定,还有在程序里设定好不同的程序段就好,最还最个人机界面,可以有操作员自由选择,可以用组太软件或自己写的控制程序实现。

网友O:
能说一般能做,,特别是做工控的人,,

网友P:
对 很好做

网友Q:
这个容易的用编码器反馈,和plc高速计数器中断输出就可以办到。

网友R(2007-12-12):
 这个肯定能做到,没问题

网友S:
这样的控制要求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T:
请知道的解释鼓序列发生器功能!

网友U:
不考虑成本看简单,,但细看人家是1.5毫米动作一次,请问一下,电磁线圈动作一次,有效输出的最短时间是多少?1-3秒移动13厘米.速度是多少?工作台的惯性动量是多少?
有量的话,用单片开发就便宜多了.

网友V(2008-01-18):
采用V80PLC可以轻易的完成您的要求,V80运行控制具有一下特点:可设置不同的256段速度可调,每段脉冲可设置最多0xFFFFFFF个脉冲,并可在程序运行的过程种随意改变脉冲速度和频率,可设置立即生效或者是将当前脉冲发送完毕后生效等等,脉冲速度20us~65535ms可调。
给予上述特点,不管是最大行程1300mm还是多少小的行程停止,对V80而言都是很方便的,另外,V80具有10000个寄存器,可以存放几种工艺(运动规则)都存在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