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控制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5-08):
西门840D数控机床,采用S7-300PLC控制安川变频器,控制方法模拟量.在运行时出现直流母线过电压.一天出现3~4次.无规律性.有时接连几次,复位后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好吗?

网友A:
参考:
1、负载?
2、变频器参数设置,可调斜坡时间试试
3、变频器是否接外部制动电阻
4、PLC给变频器指令+PID调节

楼主:
1、负载应该说是没有问题吧!只带到一个普通的三相电动机,声音很正常.温度也不高.
2、斜坡时间不是在减速时起作用吗?我的是正常运转时出现故障。
3、变频器无外接电阻。
4PLC给变频器是+PID没错。而且是工作频率是工作时无变化恒定转速。

大菜鸟!

网友:
跟据你的描述,我想应该是外部电源电压过高或电源有谐波干扰,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这是最常见的),在一个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检测电路、或滤波电路等)跟PLC控制没有关系。

网友B:
跟变频器有关,跟给定信号应该没有关系。换个角度,即使给定信号有问题,照道理也不应该导致直流母排过压,顶多速度控制有问题。有几个思路建议考虑:1,如果变频器没有设置为regenerate,那么在减速时产生可能造成过电压,哪怕是只有电机空转时的减速也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2,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的整流单元有责任控制母排电压,包括反馈和整流,西门子在参数设置里有关于反馈能量的比率设定,如果这个比率设定小了会导致这个问题,但是如楼上所说,也不能忘记整流单元本身的问题;3,进线电压,这个可能是电网电压波动的原因造成,但也有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接线方式导致,比如进线变压器的中心点接地方式是否符合变频器要求(你提到机床,有些伺服驱动很讲究这个,抗干扰作用很大),另外还有电抗或滤波单元是否选的偏小,这些都可能造成的。4,负载如果是大惯量的,考虑不要用太硬的pid调节,还有就是外接电阻,虽然你说的是恒速,但那是给定转速恒定,实际转速如何变化不一定的,不过一般机床上的负载应该不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只是作为考虑的思路之一。

大菜鸟!

网友:
你的这个设备我好像看过?这个故障应该是此设备已正常工作了一年后才出现的,wugang70s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觉的,还是外部环境改变所引起的,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子的.....

网友C:
好的,明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楼上的说多次提到减速时间设置,减速时间只是在减速时才起作用,这台机床磨削量不是很大,速度变化的量很小,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提个问题在讨论。如果说变频器瞬时的停止,在启动,是不是可以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好象是这个原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机床已经修好了,原因是我一时大意将直流短接线没在上紧,松动造成的故障!

网友B:
Before you finally fix it, you could never say where the problem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