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投入式液位计哪家好

楼主(2007-05-08):
循环水池,高度20米左右,稳定性好,性价比高的厂家哪家好,价格不是问题,但一定要运行稳定,质量好,请各位大侠们指导一下

楼主:
再请教一下,超声波液位计能不能长时间地被水浸泡啊

网友A:
所有电气/电子设备都不适合在潮湿环境工作。

网友B:
楼上,超声波液位计是非接触式的,不会泡在水里的,
LZ,最好买超声波液位计,投入式的我目前没遇到几个好用的,主要是水渗透性太强,几天接头那里就危险了

网友C:
楼上是那的
那么  直白做什么
仪表就是质量 理论上可靠
但是偶然性 还是有的   出现问题,怎么收场

楼主:
嗯,现在才确定了水池的高度,2米,因为水池建在河里,考虑到雷雨季节泄洪时会把超声波或雷达液位计淹了,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么,雷达液位计是不是在罐装的容器内应用比较广泛啊,在敞开的水池中呢,?初步考虑把架子支高一点,这样就不会被淹到了

网友B:
对啊,支高点,一般的超声波量程到6米的,再做个小帽子挡挡风雨。
超声波,雷达不适合带压的地方,所以一般用在常压的罐子,水池上等等。敞开的水池是其中之一

网友D:
 TO:文静
     我公司的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产品都可以满足你的测量要求,欢迎和我联系,邮箱:longli201@126.com

网友E:
E+H的投入式FMX167系列,你可以用用,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F:
 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5-9 13:57:00
      有一些东&西,听起来很诱人,看上去很美丽,,但皮囊吗,,算有狐臭或者异味的一类,成吗???呵呵,,请别对号入座哟,呵呵
    我觉得帅克兄讲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娶个漂亮的老婆回去有狐臭就不好了,呵呵

网友G:
E+H的静压液位计很好用

网友H: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一般还是采取静压原理,传感器的背压腔通过导气电缆通大气,如果处理不好,大气中的水冷凝后顺着导气电缆流入线路板,造成损坏。我这里的投入式传感器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有兴趣可和我联系.wcf867@126.com

网友I:
用科隆的雷达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有你这样类似的案例,我们是科隆的品牌,售后质量都有保证。欢迎咨询联系:mqhkrohne@126.com。13603346416。

网友J:
不论是投入式液位计还是超声波、雷达,都可以测量,只是要选择质量好的。
如果怕被水淹,防护等级选择IP68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