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超声波流量计原理

楼主(2007-05-08):
当超声波束在液体中传播时,流体的流动将使传播时间产生微小变化,并且其传播时间的变化正比于液体的流速,由此可求出液体的流速。如图1所示:在待测流量管道外表面上,按一定相对位置安装一对超声探头。安装方式分为“Z”法和“V”法。一个探头受电脉冲激历产生的超声脉冲,经管壁—流体—管壁为第二探头所接收。从发至收超声脉冲传播时间,依其顺逆流向分别为:
………………………(1)
……………………(2)
…………………………(3)
根据(1)、(2)和(3)式,可得出流体沿直径方向上的平均流速:
………………(4)
其中: M——声束在液体中的传播次数
D——管道内径
θ—超声波束入射角
C0——静止时流体声速
V——管内流体沿管轴向的平均流速
TUP——声束在正方向上的传播时间
TDOWN——声束在逆方向上的传播时间
△T——声束在正逆两个方向上的传播时间差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适用于无气泡的单一纯净液体的测量。上述公式是在理想情况下得到的,实际上工业管路中液体流动情况是十分复杂的。结垢、管内粗糙等众多因素影响,使一般超声波流量计的测量精度大打折扣。我超声波流量计由于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直接时间测量方法并考虑了温度及管内粗糙等影响,通过标准校正曲线或用户经验校正曲线的方法来克服液体流场分布的不均匀情况,可使测量精度大大提高,特别是使用静态设置零点的方法,可使测量线性度优于0.5%。
产品名称:固定式、盘装式、壁挂式超声波流量计
测量介质:水、海水、工业污水、酸碱液、各种油类等能传导声波的液体。
测量精度:优于±1.0%
流速范围:0~±30m/s
测量管径:DN15~DN6000
传感器类型:可选择大、中、小外帖式传感器 插入式传感器 标准管段式传感器
信号输出:4-20mA
电 源:220VAC
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 非接触式测流方式,结构紧凑、坚固、国际先进的压铸铝机壳
适用于现场测量各种尺寸管道液流,
大屏幕背光液晶可同时显示瞬时流量、累计流量、流速、时间等参数。
优点:无须断管,安装时,可照常生产
联系人:杨志 电话:13513640544

网友A:
请问几个声道?

网友B(2009-08-28):
相比雷达 涡街 质量 转子 楔子等流量计 各有什么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