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推荐温控系统方案

楼主(2007-05-08):
打算用温控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发热电阻构成一个温控系统,功率在800W左右,请各位同仁给个方案。

网友A:
800W是很小的功率。用前者很简单的。看你要求精度如何。后者说的是什么我明白。

楼主: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差个5度、10度的没什么问题。现在急着要出方案,能买到现成的产品最好。请各位同仁推荐几款方案!!

网友B:
方案可行。请参考 天天学 网友先前的帖子。

网友C:
温控器+固态继电器价格很便宜,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