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5-08):
请教各位大侠:数控系统中用的触摸屏一般是多少的分辨率?能帮我选一牌子,型号么?

网友A:
HITECH或中达电通的很不错。看你要求是什么样的。型号很多的。可以到其网站上查查。工控网就有。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