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电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也许你们都被电麻麻过,你在被电击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接触带电体的部位感觉明显?而其他部位或器官没有感觉,难道电流没有流到其他部位?或是电流在人体中已经分流了!不电流分小了,以致没有感觉?

网友A:
同样大的电流,电流的密度不同,接触带电的部位电流密度高,密度高的部位当然麻手。而其他部位电流的密度小(相当于并联了许多小的电阻)。正如你说的:电流在人体中已经分流了,也就没有麻的感觉了。

楼主:
那要是我一只脚的一只脚尖着地的话,那这只脚尖也会有感觉了?

网友A:
你说对了。本人曾经有过一次,电从脚心流入大地,当时的脚心就象一股什么东西串过脚心。

网友B:
电流会沿着血管和神经走,一只手接触形不成回路。假设个实验,将你的台式机外壳接根导线(插座没接地),你抓住导线的金属端,另一只手去摸金属水管或打开水龙头摸水,看看是不是你说的只有接触带电体部位感觉明显.保证接水管和水的手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虽然,电压仅110V/AC左右,电流很小。不过,电流会通过心脏的,很危险,会有性命之忧,千万不要真的去做!!!

网友C:
  安全用电,禁止模仿。

网友D:
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E:
工作时一定注意,遇到最频繁的是静电和感应电,这是我们平时工作遇到比较多的!

网友F:
可学不可试啊!小心!!!!!!

网友G:
 还是不要试了 我从事电工也是10来年了 去年在浙江一家发电机制造厂工作 一个发电机调试员在调试的时候被电死了 220V2KW的发电机 就死在我怀里 送医院说心脏已经击穿了 做这行被电也电过不少次了 第一次看见人死 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