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300,STOP灯一直是亮的RUN的亮个了!

楼主(2007-05-08):
我的S-300,STOP灯一直是亮的  RUN闪几下就不亮了!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不明白您所指的S-300是不是就是指S7-300的?如果是,那么您应该打开您的CPU诊断报告,然后看看Stop的原因,您这样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您的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同意楼上啊,你可以查看,组态是否有问题,再下个最简单的逻辑,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C:
就是呀,随便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D:
en ,讲清楚了

楼主: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程序.
诊断报告,怎么看?

网友E:
你要先诊断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CPU的报告:
stop caused by parameter assignment error or unpermissible difference between preset and actual configure

网友F:
你的硬件组态跟实际组态不一致,检查下!

楼主:
谢谢,但是我硬件库里没有我的CPU定货号,如果没授权的话能在 线升级硬件库吗?????

网友G:
下面引用由碧海云帆在 2007-5-9 23:49: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但是我硬件库里没有我的CPU定货号,如果没授权的话能在 线升级硬件库吗?????
--------------------------------------------------------------------------------------------
可以升级,在硬件组态程序里,Option菜单下的Install HW update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