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流量显示不准

楼主(2007-05-08):
我厂有一台横河川仪的差压流量变送器用了快半年了最近流量显示一直不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你能把出现的情况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B:
个人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变送器那边,横河的变送器是非常稳定的,应该查一下一次流量仪表那边,以及温压补偿方面。[/b]

网友C:
能把问题说的具体点么~~比如说用孔板作为一次元件差压变送器量程0~60KPa二次表带温压补偿~~!

网友D:
开方了被人动过没有啊?
引压管堵没堵阿?
流量计算仪有没有问题阿?
是不是有干扰阿?
你说下具体不准的情况,好分析原因

楼主:
是弯管流量差压变送器,取压管没堵,也没人动过,我怀疑是不是三组阀内漏造成的。

网友E:
有可能是导压管内积水等原因。

网友F:
   流量计不准,如果上述都没有问题你可以看看孔板有没有堵塞.

网友G:
希望说的具体点,介质,安装方式,怎么不准

网友H:
有以下可能:
    1、引压管问题
    2、接口泄露
    3、设置不对

网友I:
烧锅炉的天鹅说的不错,引起流量计不准的原因很多,说的具体点

网友J:
没有仪表工? 先拆下来表用压泵打了看一下输出,稳定的话就是引压管堵了或者本身没问题,是你判断有问题了

网友J:
三阀组内漏很好抓得,先抓一下排除掉

网友K:
大家说的都有可能,是不是一次元件孔板被腐蚀,或破损什吗的!

网友D:
简单做法,换个一样的EJA,看输出,如果还是一样就看别的地方,还有如果式新上的孔板,记得看原来的计算书,孔板有装反了没?其实有些问题是犯了很“弱智”的错误的,你说的三阀组也可以尝试调换三阀组来检测,替换法在仪表问题查找中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L:
设置不对

网友M:
可能的情况太多了,上面的回复都有可能.LZ你就一对一的查吧!

网友N(2007-07-06):
结识仪器仪表朋友,仪表设计人员
singshixing@126.com
QQ:55205900

网友O:
去流量中心,标定一下。才好查原因。

网友P:
本人见群:31764976.欢迎仪表人事加入 啊

网友Q: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出现问题应小心排查,用替换法省事费工.

网友R:
横河应该比较稳定
应考虑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