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和TCP/IP的关系?

楼主(2007-05-08):
OPC是建立在TCP/IP上的吗?

数据传输流程是这样的吗:
数据<----->OPC封装<----->TCP/IP封装<----->工业以太网<------>TCP/IP解包<------>OPC解包<------->数据

现在想把自定义的通信协议加上去,应该怎么办呢?怎样将数据和通信协议信息封装呢?

谢谢!

网友A:
这得自已写程序的
不容易作到完全实时.

网友A:
数据(OPC server)<----->OPC封装(client)<----->TCP/IP封装<----->工业以太网<------>TCP/IP解包<------>OPC解包(server)<------->数据

楼主:
OPC每个Item只能对应PLC中的一个寄存器也就是一个I/O点吧?

怎样才能在OPC中做到像串口通信那样自定义通信协议呢?
比如,PLC端每次发送n个I/O点的值,每个值都加上自定义的信息呢?

而且如果Client 和 Server都在同一台机器上,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