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告诉我为全什么这种电流表和互感器不配套的原因

楼主(2007-05-09):
本人最近用奥托尼克斯的数字电流表和台湾瑞升的互感器搭配使用,却发现其显示电流要大于实际电流将近五倍。问供应商也答不出所以然出来。只好在输入端加了电阻可这也不是办法啊,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了谢谢

网友A:
电流表和互感器的电流比看看是否相同?

网友B(2009-03-03):
急急急急急。。。我有一台设备,需要看电流表的读数才能知道产品是否调好,我该怎样选择互感器和电流表及安装。谢谢各位

网友C:
你的设备额定电流是多大,例如是80A的话,就要100/5的电流表和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的设备额定电流是多大,例如是80A的话,就要100/5的电流表和互感器就行了

谢谢您,可能是我表达有错,电机11K W,加水时电流17A,然后加入化工原料进行加热和搅拌,最后会很稠,电流自然加大,请问:我该如何安装和选择电流表和互感器。谢谢各位,如有机会来北京,我请您吃烤鸭

网友D:
奥托尼克斯的数字电流表,变比要在参数里调整成和互感器一致的;还有你设定的显示是有效值,平均值,还是最大值呢?调一下参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关于奥托尼克斯的数字电流表,变比要在参数里调整成和互感器一致的;还有你设定的显示是有效值,平均值,还是最大值呢?调一下参数吧!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我试试。

网友B:
1800KW用多大的变压器,是1800KVA吗 ?

网友E(2009-05-06):
各位老师好,温馨用电脑画出电路分布图,请问我用什么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E:
各位老师好,我想用电脑画出电路分布图,请问我用什么软件。谢谢大家

网友F:
就是啊,估计是变比没有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