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ECO变频器

楼主(2007-05-09):
变频器手动操作正常,但控制器给出10v控制信号后,变频器只能在36HZ运行,检查控制器输出电压,接变频器时为7.2v,不接时为10v。为什么?帮帮忙。

网友A:
检查容量,检查接地

网友B:
控制器内阻太大.可能是电位器阻值偏高,也可能是10V电压源内阻变大。解决办法; 1  检查上述可能的原因。  2  也可改变变频器参数P022由50赫兹改大(当模拟量从3 4端子进时),或改P0322(当模拟量从10 11端子进)。

网友C:
   电源板问题

网友D:
在1,2,3,4端子上接电位器试一下

网友E:
专业销售西门子传动产品,有问题欢迎沟通.  13396654393 蔡云强
QQ  12223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