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定位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7-05-09):
采用松下伺服控制工作台旋转,每隔90度为一个工位,如何保证在旋转N次后,定位精度还能保证?采用什么方法?望高手指教!

网友A:
用脉冲控制位置,外面加一接近开关或者伺服内部的Z点信号一圈清零一次就可以吧

楼主:
TO:笨小孩2003
那是不是每次转完一周后,需要重新回电气零点后再启动?

网友B:
或者查查机柜布局布线和地线系统,消除干扰因素。

楼主:
TO:波恩
伺服控制工作台旋转,机械部分在旋转N次后对定位精度没有影响吗?

网友B:
如果机械部分不存在摩擦传动或松动,就不会造成附加的累计误差,转一圈可以,那么N圈也一样可以。但是在一圈之内的具体精度还是会受到加工和装配精度的影响。

网友C:
四个工位的旋转台,不知道你是用电机直联还是通过减速机?
如果用减速机情况下,在选择速比时要合理。
比如四工位的就不要选1:3或是1:7之类的速比。

网友B:
“老柴夫”所言极有启示,好经验,学习!

楼主:
谢谢指点,我用的是小齿轮带动大齿轮传动,传动比1:5.需要考虑机械部分的影响吗?

网友B:
是不是4的倍数更好用一些呢?原来接触过一台东欧的5坐标机床,其主轴传动是一个比较怪的奇数传动比,原本用机械方法实现换刀准停,后来想改成电控的,确发觉由于传动比的原因,无法直接利用主轴驱动电机的编码器Z信号实现换刀准停。结果,还是被迫改回机械式准停了。

网友D:
机械的加工精度和装配工艺得到保证的话,定位精度就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