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触摸屏通信故障>

楼主(2007-05-09):
小弟我遇到一个PLC牌子是:台湾FACON   FBE-28MC  的。触摸屏是台湾威伦的。

故障现象是:触摸后PLC没有任何反映。换另一个PLC就可以工作。问题肯定是PLC的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是那里出了 问题。

注名:此是配套设备的已经用了有较长一段时间了,最近出现的这个问题。

还请这类的高手给于解答!

上面的指示灯有。 POW    RUN    485  BTL  ERR

上电后:POW  先亮,  随后RUN 也亮了。  测量里面有24V直流输出。

就是和触摸屏连接不上,触摸没有反映。里面的参数没有动过。

怀疑硬件出问题了,但不知道是那些可以引起这些故障。

连接触摸屏的接头的周围有几个IC。  型号为:Z8S18020FSC 多脚IC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程序。还有一个型号:MAX202    16脚IC       最后一个型号:SN75176BP

这里有没有一个通讯用的IC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

网友B:
用PLC电缆和电脑连接看看PLC通讯口是否有问题
看来PLC的程序没丢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