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编程使用?

楼主(2007-05-09):
第一次接触触摸屏这个概念,对它还不完全了解,在网上下了一个软件,不知道怎么用,想请教一下,这个软件如何使用,或者给我介绍一个触摸屏这个概念和用途也行,实在是搞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做什么?实在不知道它在实现PROFIBUS-DP网络的自动控制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2007-11-25):
可以编程

网友B:
请问你们会单机PLC编程吗?不会就不要说触摸屏.要交流的请加QQ615693475

网友C:
我会,也做过,软件要跟你使用的触摸屏对的上,别下载三菱的软件用到PROFACE上!

网友D:
先上网把触摸屏这种产品好好看一下,理解它是什么东西。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在普通的显示器上加上一种膜,来实现代替鼠标的功能;另一种是做为一个独立的设备,用于现场监视和简单指令发送端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