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带双风机

楼主(2007-05-09):
本人在一个项目中遇到个紧急问题,请各位大虾多多帮助.
在同一个西门子master430变频器(15千瓦)的输出上分别接上一个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顺序启动(5.5千瓦,7.5千瓦各一台.),设计是这样的:首先让变频器达到额定频率(45Hz),之后依次闭合两个接触器(间隔3秒),使两台风机投入运转.现在发现有时会无法启动,变频器还有黄灯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弟以前没有这样使用过,搞的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在运行中不允许突然断开或启动电机负载,否则,对变频器有损伤,很可能导致故障报警。如果必须这样做,就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变频器的容量大约按55KW考虑(5.5+7.5*6)。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应加大容量。

网友C:
你这样会炸模块的!!!!!!!! 非常危险

网友D:
一拖多的使用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还有电机最好是同样规格的.而且一定要有旁路.让正常工作的电机挂在旁路上.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变频器要是改成先两风机同时吸合接触器,再手动逐渐加大设定频率的方法可以正常启动运转吗?请各位指点.

网友E(2008-05-22):
同意二楼意见,应加大容量。

网友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实在是菜鸟   7楼 回复时间:2007-5-10 9:11:00 变频器要是改成先两风机同时吸合接触器,再手动逐渐加大设定频率的方法可以正常启动运转吗?请各位指点.

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启动的啊。

网友G:
我单位有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动机的,不过就是两台电动机不同时工作,首先要先吸和接触器才能再增加频率,电动机就启动了 ,如果变频器到45后再吸合接触器,和全压启动有什么区别啊 启动电流高,你的操作步骤有问题,颠倒了 。

网友H(2008-06-24):
一拖多 依次延时启动  不如用2个 小变频器      用一个的话要考虑他的 功率   第一个启动的是 降频软启动 电流很小和运行电流差不多 但升到工频后启动第二个 风机时  第二个 相当于 是工频启动 电流约是 第二个风机点流的 6倍了    变频器 一般会报警的

网友I:
直接把两个电机接在变频器的输出上就可以启动了,不需要接触器,只要同时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J(2008-07-30):
你的变频器还是好的吗

真是太幸运了

网友K:
统同意楼上说法,应加大容量。

网友L:
支持12楼的建议,同时启动没问题的.

网友M:
谁有西门子440变频器的说明书?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N:
西门子的资料啊拉应有尽有。QQ:50454359  华南地区的   西门子430,440价格(部分)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O(2009-03-13):
一拖二应该同时启动,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P:
同意二楼意见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Q(2009-04-21):
1、同时启动两台风机的启动电流很大,直流——交流电路中有很大的充电电流,容易烧坏变频器中的充电电阻。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增大到满足两台电机启动电流之和。负责报警和故障是正常的,不报警是不正常的。

2、第一台风机和第二台启动间隔增长,第一台完全启动完毕正常运行后,再启动第二台。也可以用两个断路器来认为启动两台风机,以便两台有一台有问题时,可以认为断开断路器停下故障风机,另一台继续工作。

网友R:
七楼这样做是可以的

网友S(2009-06-21):
我凭借多年经验。。。对所上回答有所补充!

   变频器输出端决不能增加开关,否则会造成变频器报警或输出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T:
变频器输入端接开关,输出端接开关做什么啊``

网友U:
我同意27楼的说法啊

网友V:
同意二楼的。

网友W:
应该同时启动,如果照你说的做,变频器的逆变元件可能烧坏即IGBT,并且只能是V/F控制

网友X:
变频器输出端决不能增加开关,否则会造成变频器报警或输出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Y(2009-07-22):
上面朋友都很热情 ,只有设计方案总是不行的,我建议你考虑好之后可以从我这边买。

联系电话:15995823173    黄尤     谢谢!

网友Z:
变频器的容量肯定是小了,我算至少是45KW。还有如果想延时的话,接触器可以同时闭合,在硬件上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延时3秒!试试看!

网友AA(2009-11-13):
引用 网友T:
变频器输入端接开关,输出端接开关做什么啊``

测量电动机绝缘的时候断开输出端开关,防止变频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