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可控硅的类型

楼主(2007-05-09):
请教各位师傅,什么类型的可控硅可以用电压0~10V或者0~20MA控制它的导通角啊!谢谢!

网友A:
可控硅加单结管触发应该可以,如果可控硅触发电流要求比较大,还要加触发信号放大电路

网友B:
直接买希曼顿的调功模块,有4~20毫安的类型 .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谢谢两位!
TO:老小伙,能不能留下联系方法。方便日后请教!

网友B:
石家庄科育电子公司 0311-85362279转8007
别那么客气,正好我明白就答了.

网友A:
是啊,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