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 0-10VDC 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05-09):
需一款0-10VDC信号发生器
1、48VDC 供电
2、输出 0-10VDC 信号(手动调节)
3、导轨安装
4、体积控制在 10*10*5cm 之内,(不能比接触器大,2P小型断路器大小比较合适)
有见过的朋友,请给个口信,非常感谢!
亦可给我电邮:mlli@uniflaircn.com

网友A:
自己做可以吗,48V经过降压及稳压处理后接一个4.7-10K电位器,电位器另一端接地,中心头为信号输出点

网友B:
没有这种东西.自己做吧!
一般的市场上卖的,220V整流, 正弦,LED显示,再加上几个BNC头,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C:
先将48V转换成12V,再将12V通过一个自激振荡器起振后整流滤波可以获得0-10V直流信号,调节可用磁芯变压器,见过一个国外的,效果不错,可以交流0535-6646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