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200无线通讯

楼主(2007-05-09):
S7-200间能否实现无线通讯,若能实现具体的软硬件的配置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B:
没问题啊,使用S7-200自由口模式,再配置串口通讯的无线电台(如无线数传电台)就可以了,我就做了1:N的无线数传通信。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可以轻松实现。不过我做的是通过TRACEMODE软件来实现的,此外我还针对标准MODBUS协议的RTU做了测试,效果不错!

网友D:
三宝树能再详细点吗?
我想无线通讯和HMI连接.

网友E(2008-12-01):
我有些资料,你们要的请发个邮件给我哦,
happymmlcm@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