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控制调节精度吗???

楼主(2007-05-09):
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有冲床,其驱动冲压的电机是伺服电机,但是,这个冲床在冲压前要调整下死点,我查过它的图纸,调节下死点位置是由另外一个电机驱动调节,这个电机又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我就很奇怪了,调节下死点是个很精确的数值,每点动按动一下,调节数值是0.01MM,变频器调节能实现这个精度?我知道的变频器只能调节频率达到改变交流电机速度的控制,不象伺服电机,可以精确定位,所以,到现在都不是很明白,另外,即使是冲床的冲压,也需要伺服电机来带动?

网友A:
这是一个行业特征过于明显得问题,没有必要的行业知识和背景很难回答此问题。

楼主是冲床用户呢?还是冲床设计制造人员?估计是前者,个人以为不必过于深究;如果是后者,则是看家本领了,加油吧!

至于为什么在选用伺服或变频,完全取决于冲压工艺的需求,以及实现工艺的方式,比如可以研究研究变频后面是否有减速机构,或者其它机械传动环节,是如何实现0.01mm点动并保证精度的。

网友B:
用高档变频器应该可以实现这样精度的!

网友C:
",调节数值是0.01MM,变频器调节能实现这个精度?我知道的变频器只能调节频率达到改变交流电机速度的控制,"
看你的传动比了,如果有合适的传动机构,0.01mm有也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