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配电柜里引出来的地线怎么就带电了?

楼主(2007-05-09):
从配电柜里引出来的地线怎么就带电了?
以前是好的,就近段时间,我们这的用电情况也基本上没变呀。

楼主:
有哪位能指点一下都有什么可能的情况呀?

网友A:
呵呵,怎么可能啊,,地线永远保持0伏,除非你没接地

网友B:
你们用的那一种配电系统?

网友C:
可能是接地体的问题

楼主: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刘工您说的配电系统都有哪几种呀?

网友D:
快查 接地有问题了

楼主:
看来是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E:
配电柜里引出来的地线怎么就带电了?
接地有问题了,接地在控制柜.电缆沟都需要相连的,可能有地方断了!

网友F:
说明接到不良

网友G:
接地出问题了!

网友H:
1.三相不平衡.接地线有问题    2.相线绝缘降低有接地现象还不足以空开跳闸

网友I:
接地有问题.

楼主:
又好了,发现接地点不是很紧,再加固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J:
假接地原因

网友K:
 又好了,发现接地点不是很紧,再加固了一下,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这会引起,因为接地电阻增大了

网友L:
不好说有很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