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不知道CE认证对电控箱内行线槽有没有要求。

楼主(2007-05-09):
大家知不知道CE认证对电控箱内行线槽有没有要求。急用!

网友A(2007-11-13):
 有专用的。

网友B:
没有单独针对这一个东西的规定,不妨拿一个你准备用的去相关的测试实验室问一下

网友C:
有要求的,我们公司出口的电气柜线槽都是CE认证的,在线槽上有CE认证的标志

网友B:
设备上的关键零部件和可能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需要有认证,比如导线,电源,变压器,开关,保险,接触器,继电器等,布线槽应该没有强制认证的要求,只要能符合它的一般规定就行吧?最好还是和作安规测试的实验室联系一下,他们最清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