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烧模块,可能什么原因?

楼主(2007-05-09):
有2路4-20mA信号(质量流量计过来信号,不配电,独立DJYVP-2-1.5电缆引入,)进入HC-900系统,出现2个点被连续损坏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大家有遇到过的提个建议

网友A:
屏蔽是否接地 信号线上的电压是多大 检查下

网友B:
加个隔离模块即可。

楼主:
屏蔽接地没问题,我去测量下信号电压多大?加个隔离模块不光是钱的问题,人家要说我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C:
换个大功率的250 欧姆电阻.

网友A:
建议采用24V电源 不要使用220V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220V的干扰造成的
如果电压高的话 就可能是的
一般这样的问题出在接地或者干扰上
因为看你的线是独立的 应该不会是220V的干扰 所以开始就改了回复!

网友D:
模拟量模块的地有没有接到一起?

楼主(2007-06-13):
我就是选的24VDC电源的

网友E:
一楼说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