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与变频器接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9):
各位大虾 请教一下变频器一直在工作再电动机工作的时间
那软启动器是不是也一直在工作么
还是启动以后 就甩掉了么

网友A:
后者!因为启动起来以后软起就没用了!软起又不能调速!

网友B:
软起动和变频器都可以接旁路!

网友C:
我觉得都可以旁路,当用一个软启动先启动一台电机,旁路后再启动另一。, 而变频器旁路也是可以,但没有意义,若为启动不同电机尚可,但旁路后就没有节能作用了

网友D:
软起动只用于启动控制,不是长时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