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7-05-09):
向各位高手求助,我处一KEB-F4变频器常出现报警,信息为:E.UP。
此处变频器为2.2Kw,带一1.5kw的电机,工作方式为间歇性快速往返运行,反向运行频率接近-100Hz,外接刹车电阻。这个变频器使用应该有六七年了吧,工作条件比较恶劣。进线端配有Keb配套的电抗器。根据说明书所述,此报警可能是进线端电源电压低或容量不够所致,但根据实际此可能性比较小。
不过出现报警后复位可以重新开机,但就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
另:此变频器五一长假过后有误报警情况,就是无报警显示时故障信号却时有时无,可以听到输出继电器在不停动作。
根据这些现象请高手们判断一下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会不会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
   拆机维护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楼主:
仔细观察发现,当变频器电源断电时变频器就会出现这个故障显示,但正常情况下再上电时这个故障就会消失。但这个变频器如果上电时故障信息还没有自行消失(断电时间足够长的话会自动消失)的话它就会一直显示故障不会自动消除,变频器即便接到运行命令也不会有输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驱动板老化所致,发科比上海维修中心维修即可。

网友A:
   可能为电容漏电所致

楼主:
但如果断电时间足够长,再上电时就可以正常工作!驱动板老化还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可以,主要是运行不稳定。

楼主:
没有其它问题,除了掉电时出现这个问题,运转时很正常。

网友B:
是呀,不稳定就是这样的呀。

楼主:
JUTA:
维修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B:
这个你要先发过来,我们检测后看坏了什么东西后报价。

网友B:
这叫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楼主:
太远,周期太长。这样做不合适。只好找替代品。

网友B:
这是你们用户自己的选择权呀。

楼主:
有时候选择也是无奈的。KEB为什么要对客户保留那么多参数呢?

网友B:
主要是科比的参数太多了,不保留也没有办法呀?

网友C(2007-06-09):
这是控制显示的几个电容老化所至,更换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真是这样?改天我自己试试看。

网友B:
可以试试。

网友D:
真是有KEB的地方就有juta啊~~~

网友B:
这样不可以吗?

楼主:
还没有试呢。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电容的问置。是大电解电容吗?

楼主:
不过除了显示问题外还有就是报警输出也误 动作。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电容的位置。

网友B: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可以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调呀。

楼主:
也好,反正变频器现在已经拆下来了,可以自已慢慢折腾!

网友B:
是呀,维修就是这样的呀?

网友E(2008-09-25):
大家好!我有一台科比F4-F的变频器开机5秒钟后显示E.UP闪烁后逐步转变成N.OP最后恢复正常显示 0.0整个过程大约20秒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此机器是因为发电机供电不稳所致)还请各位高人帮忙看一下!

网友F(2010-11-18):
EEn c1是什么信悤

网友G(2012-05-15):
KEB 显示E.ENC1故障代码,可能是编码器接口 1 的导线破损、编码器温度过高、速度过快、编码器信号不明确、编码器产生内部故障。德诺尔自动化KEB变频器维修中心13391160662、021-61127056

网友H:
仔细检查下,用表量下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