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高手

楼主(2007-05-09):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使焊渣不要吸附在焊接的物体上。

网友A:
这是一个技术创新,值得思考。

网友B:
那你要搞清楚焊渣是如何产生的,起啥作用!!

楼主:
焊渣是在焊接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它直接影响产品质量。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C:
选用合适的熔剂、焊剂或与空气隔离。

楼主:
刘工:
可以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焊渣吸附的原因是什么呢 ?
能不能靠磁力把它吸下来?

网友C:
焊件也是铁的,怎么吸???

网友C:
不同的焊件,用不同的焊条,不同的焊条有不同焊剂,我就知道这些!

网友D:
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以前我都是敲掉的.

网友E:
稳定的焊接电流有利于清除焊渣。
为此,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采用直流焊机。

楼主:
我们用的是点焊机
是将铁丝焊接在一起的
焊渣总是吸附在铁丝上,不是很牢固,震以下就能掉,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敲它,因为有的时候有焊渣,有的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