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源最大传输距离

楼主(2007-05-09):
24V直流电经过800至1000米的传输后会影响负载工作吗?

网友A:
什么负载,什么传输线?

楼主:
就普通的0.5平的导线~~~负载就指示灯跟报警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问你负载电流是多少,线电阻多少欧

网友B:
知道负载大小和导线大小就可以计算

网友C:
同意硫酸根的意见

楼主: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一W的指示灯。用24V供电就40多毫安!!!!

网友D:
距离太远是会影响负载工作的,如果负载工作不正常,通常可以适当加大滤波电容或并联电容试试.

网友E:
这么远的距离并电容无效.

网友F:
直流电并电容有用吗?

网友G:
没有问题

网友H:
再长都可以的

网友I:
如果只是指示灯肯定没什么问题,报警器就不知道多大功率了,如果有个大功率的电铃就不行了

网友J:
附近没有干扰吧?否则会很麻烦的!

网友K(2022-01-01):
1000米距离的话,线路是2根线,总距离加倍等于2000米!!

1000米0.5平方毫米无氧铜线的电阻值在34.5~35欧姆,1000米传输距离(导线2000米)导线电阻近70欧姆,根据负载功率和最低工作需要电压就可以计算出允许带带载最大功率

网友L:
24V直流电经过800至1000米的传输.............这个项目比较大啊!

起码场地比较大!

网友M(2022-07-30):
plc远程控制试试

网友N:
距离太远是会影响负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