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连接西门子PLC 进行远程编程和监控方法讨论

楼主(2007-05-09):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一下PC机如何机使用低成本串口服务器和西门子PLC 进行远程编程和监控的方法,现在工控市场现在有多种品牌的串口服务器,前一段时间我做过一个测试,今天把方法和结果做成一个应用方案,跟大家讨论,本方法只是与西门子PLC通讯方法的一种补充和扩展。欢迎各位高手捧场,错误不祥之处请原谅!  讨论QQ: 125745783 EMAIL:HGANYAN@126.COM

测试环境如下:
PC机:CPU  赛扬4  2.4G 、 XP+SP2 、组态王6.51、STEP 7 MicroWIN (V4.0E)
其它硬件:10~100M交换机、JR45网线、串口服务器一套、DB9公头一只、电线若干。

   我们首先连接好硬件各个硬件,电脑网卡通过网线连接到交换机,把串口服务器的网口也连接到交换机。给串口服务器通上电。参照说明书和各个设备的工作指示灯确保硬件连接正常。通常网卡有一个绿色指示灯用来提示网线连接状态,绿色灯亮起表示网络线连接好。

下面是主要的两个接线图:

   完成硬件连接后,接下来需要配置网络和串口以太桥的参数,为了更容易理解这些参数我们先在下面给出与PLC通讯的2种简易流程图:

    参照上面的两个通讯流程图就很容易理解串口服务器在这个通信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了。在使用串口服务器来连接PLC后,监控软件使用标准API函数使用串口收发数据,虚拟串口驱动为操作系统模拟出一个标准的串口设备供API调用,这样就保证了不用过多修改监控软件,增强了系统的通用性。虚拟串口驱动得到监控软件的数据后调用TCP/IP驱动库,把数据快速转发给网络上的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得到数据后立即按设定的串口参数把数据提交给PLC设备处理;同样,PLC的数据经过串口发送并被串口服务器采集缓存,串口服务器按设定把数据封装成TCP/IP数据包通过网络发网PC机,PC机接收到TCP/IP包后立即转发给虚拟串口驱动,虚拟串口驱动把数据返回给API函数,上位机监控软件得到需要的数据。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加入 ECOM-6132串口服务器后的通讯流程图上多出了如干个数据处理环节和传输环节,这肯定会给系统带来一定的延时开销,据推测大概是50~80MS,与实际测试相符。但是这个延时在大部分系统是允许的,可以可靠工作,如,西门子的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组态王使用PPI 和MODBUS两种协议在加入串口服务器通讯的情况下表现相当稳定。
   当然也有注意的几个问题,由于增加了数据的处理和传输工作量,需要选择配置较高的PC机做服务器(运行虚拟串口驱动程序)。虚拟串口驱动的效率和工作特性能否能满足需要成为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通常串口服务器连接好后,但是上位机软件缺不能稳定的工作都是驱动软件不好造成的。还有就是必须按我们的PLC设备串口参数来配置串口服务器的串口参数,并保证这两个设备的串口参数完全一样,不然就得不到正确的数据了。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适当增加监控软件在发送数据状态和接收数据状态的转换的延时时间,这样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数据帧,有利于上下位机处理。
    我测试过< 华高科技 > 的ECOM-6132串口服务器,能满足我连接西门子 S7200 CPU221的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它可以使用PPI协议和PLC进行通讯,这是一个很高的技术指标,因为PPI协议是定义在直接电缆连接下使用的,要求延时必须很小。请朋友广泛讨论。
   后面我贴几个工程图片:
组态王监控画面:

串口服务器参数设置画面:

建立了虚拟串口 “COM6”画面:

使用虚拟串口 “COM6” 进行编程下载和监控工作哦!注意西门的编程软件不支持太高的串口号,请使用 COM10 以下的虚拟串口比较好。
2007.05.14 更多详细介绍: http://www.smart-world-tech.com/help_read.asp?id=83 与本文作者 QQ:125745783 在线沟通 MSN:HGANYAN@126.COM 在线沟通

楼主:
不知道是没人感兴趣,还是没人相信。但是现在基于ARM开发出来的串口服务器真的很快。台湾的MOXA有很多之类的产品,不过可能比较贵,深圳的此类产品可能就便宜很多。

网友A(2008-09-07):
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哦

网友B:
门禁考勤做为一种自动智能的企业信息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目前大多门禁考勤设备提供的通信接口为RS-232/RS-485。当设备安装多,分布广后,设备的通信布

线方式受到很大的限制。C2000串口联网服务器设备,它能将接口形式为RS-232/RS-485的门禁考勤设备,接入公司现有的以太网络内,通过现有的网络资源控制设备,采集数据。
C2000特有的支持跨网关,过路由的功能,特别适合大型公司或者企业的网络(各个分公司通过电信的专线组成的虚拟局域网).
同时支持跨网关,过路由的设置,通过C2000总部C2000监控门禁考勤信息。
提供虚拟串口程序,基于向导式的虚拟串口创建过程,简单方便。用户无须更改原有的基于串口的程序即可立即使用。

深圳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先生
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QQ:191724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