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么在WinCC显示数字时钟

楼主(2007-05-09):
怎么在WinCC显示数字时钟,winCC的时钟控件是个圆的,占很多地方,
数字时钟的控件在哪里找呀.
哪位大侠说一下.

网友A:
那个控件可以改为数字的啊!要不你自己做个静态文本,在它的text属性中编个读取系统时钟的C脚本

网友B:
就是 调用内部点

楼主:
我去掉模拟显示的选项后,时钟是数字的了,但是日期和时间中有个日文字符,叫人不爽.

网友C:
没注意,回去看看再来.

网友D:
你用一个和背景一样颜色的小方框挡住那个字符不就得了

楼主:
忘记说了,我是WinCC 5.1版的.

楼主:
那个字符可能是显示 上午 和 下午 的,挡住那个字符不是办法吧.

楼主:
我还发现那个控件不好定位,就是画片上是这个位置,运行激活不在这个地方了

楼主:
时间的文本变量怎么找呀.

网友E:
调用系统信息驱动程序就简单了,试试看吧!

楼主:
showday大哥,你说得太简单了.说详细点好吗

网友F:
我所知道的方法又两种:
1:从控件中找到时间块,将属性中的模拟改为数字显示即可!
2:从系统信息中调用;

楼主:
从系统信息中怎么调用呀,

网友G:
WINCC系统提供时间组件,拖到编辑画面里属性改为数字时钟

网友H:
还是不懂,能不能再讲得明白一些呢?

网友I:
这个毛病我也碰上了,很郁闷,只好凑合着用模拟时钟。

网友I:
哈哈,看来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刚才找到了个土办法给解决了,把时钟的字体改成wincc digital1,效果好多了!!
如图:

楼主:
ikkoku不错,我用另一台电脑装的WinCC 6.0 SP3就没这个日文问题.
另请问时间变量在哪呀,哪个高手发表一下.

网友B:
在系统变量里

楼主:
系统变量里的哪一个呀,俺很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