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求助

楼主(2007-05-09):
我公司最近引进了一批西门子S7-300的810D系统数控设备,为了维修方便想购买西门子的PG及通讯电缆,想请教一下应该买哪种型号的PG及通讯电缆(最好有比较准确的型号),软件方面除了S7还需要哪些?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啊,难道大家都不用西门子的PG电脑的么?现在西门子的东西都必须用存储卡了,那东西好象就只能用西门子的PG电脑和读卡器才能读写的吧

网友A:
西门子S7-300没有必要用西门子的PG,普通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就行。

网友B:
FieldPG。
买PG时除了指定配置外,还要指定预装什么软件。
电缆是MPI电缆(用于PG上的CP5611与S7-200、300、400通讯)

楼主:
谢谢小沟,上海有哪些代理西门子PG的厂商么,最好有个电话.方便我打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