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2800系列驱动电路求救

楼主(2007-05-09):
    那位高手帮我分晰一下丹佛斯2800系列/380/2.2KW的机,此故障是那里需要做手术,上电显示正常,开机运行时下管驱动信号只有W组正常,U  V组下管无动态信号,静态时下管三组都平衡,此机下管无光藕驱动,是用一IC做转换信号的,型号是239,双列14脚,但此IC我以更换了几个,还有电源板上的控制卡板,也用相同机的板替换过,CPU板也用相同机的板替换过,参数已经初始化几次了,还有下管的驱动变压器,IC  293等都已一一替换过,哎!还是故障依旧.那位能帮我分析一下.本人先在此谢 过了!谢谢!

网友A:
239旁边那些小的贴片元件有没有检查好啊?

网友B:
下管的地与直流母线的(-)连上了吗

网友C(2008-11-24):
你公司在那里? 我过来看看检查一下,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与你的完全一样

网友E(2009-12-23):
丹佛斯5000ALARM15不能复位怎样解决啊    模块控制极都没有电压      什么问题啊     开关电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F:
丹佛斯变频器全国一级代理、丹佛斯授权维修中心。
我公司现货供应丹佛斯VLT2800、VLT2900、FC301、FC302、FC312、FC51等系列各功率段变频器及维修备件。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电气元器件及相关产品销售、设计、生产以及安装和调试。年生产电气及自动化成套设备2000余台套,具有年产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生产能力。
询价请注明功率大小、电压等级、滤波方式、有无制动、防护等级等要求。
欧陆装置 SSD 590系列:590C 590P 591C 591P 512C 514C
电话:0551-2205766 2205767 传真:0551-2205766
联系人:刘经理 手机:13956081500 E-Mail:dragontree@163.com
地址: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240号

网友G:
寄过来  我给你修  联系电话 :13773012138

网友H:
换板子啊,VLT2800   VLT5000  VLT6000大量的廉价板子 www.ky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