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态

楼主(2007-05-09):
STEP7里的硬件组态和实际的PLC的CPU不一样,能运行吗?
我的运行不了好象!

网友A:
你自己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楼主:
我的没有授权,能在线升级硬件库吗???

网友B:
运行不了

网友C:
看看硬件的型号,这个很重要的.但有的是可以的

网友D:
CPU不一样,应该肯定不行,但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呵呵
别的模块的话,版本不一样,一般可以通用的

网友D:
上QQ,我把授权发给你啊,现在网上授权这么多,我看,你不想下啊,呵呵

楼主:
楼上大哥QQ多少?

网友E:
如果背板是带热插拔的是可以的!缺模板的情况下不影响CPU的运行!条件是把OB80等几个块下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F:
有的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