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CP1613网卡驱动的安装过程

楼主(2007-05-09):
请教高手;用S7 400的PLC,一日工控机数据不更新,经查,发现PCI插槽有问题,将CP1613网卡换插槽后,提示要安装驱动(费解),可是安装过程中的选项设置不太清楚,似乎还要下装程序,怕把问题扩大化,先请教一下高手,是否可将安装过程尽可能细致的说明一下.

网友A(2007-11-16):
simatic.net 中就有安装驱动,像楼主所说的,还没遇到过,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B:
安装过程中,自动默认装

网友C:
好像是普通网卡驱动就可以的,
我也没有用过阿

网友D(2008-12-03):
哪里有驱动可以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