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多圈绝对编码器

楼主(2007-05-09):
请问各位大侠,哪里能找到:
绝对多圈编码器,线数不限,500圈以上,外径小于40,电压输出。

多谢,或者您知道哪个厂家什么型号的麻烦告知,多谢多谢!

网友A:
多圈12位的可以达到4096圈,还是比较常见的。具体型号、尺寸不详,可查阅主流编码器供应商网站:如海德汉,亨士乐,多摩川等等,也可以看看avago。

网友B:
我们做Hengstler和Dynapar的,我的邮箱是jefferyang@sina.com

网友C:
听了你的具体要求,你要求的速度太快!对于绝对值编码器来说,特点是记忆绝对的位置,而在速度方面要达到8000转左右,市场上应该还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你的上位机能接受的到么?

网友D:
我公司是做德国梅尔编码器的,可以登陆我公司网站:www.deshijd.com 我的邮箱是zlf-518@163.com

网友A:
to "踏沙行":“你要求的速度太快!”楼主的速度要求多快?!

网友E:
我们做编码器.我们是国内唯一一家专业做绝对值编码器的.要是有什么需求就直接和我电话联系.我的联系方式是:13754626955
单圈多圈.

网友F:
"国内唯一一家做绝对值的”的说法恐怕就不专业了。国内做绝对值编码器的还是有好几家的。过去是长春一光,现在就多了,我们公司(上海精浦机电)也算一家吧,我们能做绝对值多圈25位和28位,(每圈13位或16位,连续12位圈数),SSI,Canopen,modbus等各种输出可选。有需要可以直接在工控网下载资料。(传感器栏右上角第一家--上海精浦机电。)

另外,关于踏沙行提到的绝对值编码器的速度,如果是真绝对码盘的,其实无所谓8千转的,因为真绝对值码盘,在高速的数据只是有一点滞后,而超出了其标称的精度,故一般只标3千转-6千转,但不丢位置,最终的精确定位还是要在减速后,其时精度就没有问题了。数据的转速速率,EnDat2.2的,可以有8MHz.够快了。
而伪绝对的增量码盘,当然就有问题了。

网友E(2007-06-27):
唯一一家"专业"做磁电式绝对值编码器.呵呵~!~!~1

网友A:
"唯一一家"专业"做磁电式绝对值编码器"———大连光洋也在做哦!

网友F:
“唯一一家专业做磁电绝对值编码器”--也错了!我知道的就有几家,看来你的信息不太灵。

网友G:
我们公司有我上径37的,绝对值单圈/多圈编码器,我想比较符合你的要求吧,可以与我联系嘛。sunezhou@126.com。

网友E:
不会的 ,现在国内就只有我们一家做磁电式编码器的。你们说的那个是磁式编码器 和我们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E:
@Q能说一下你知道的都是哪几家在做磁电式编码器吗?
我还真的很想知道。

网友H:
  我公司有奥地利RSF品牌的增量式编码器,电话021-51099138
  15901971400  李生  liyang02314@163.com

网友I:
www.shhfl.comhttp://www.shhf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