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的风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7-05-09):
在工厂离心式风机的变频调速中,时常碰到这种情况,即电机配同功率大小的变频器调速,当给定频率在50HZ运行时,风量达不到生产要求(能否解决,又如何解决?),而此时很常见的做法是让电机在超工频(大于50HZ)的状况下运行,称这样子能够满足要求,经常性的见到风机电机在52、53、55甚至在60HZ下运行,而且这个方法数见不鲜,在有的地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用法。很多的变频技术类书上都称风机类负载不能超工频运行,可是在实际应用中,为什么这种用法却又如此盛行成风,而且就应用效果来看,完全没有负作用,并可长时间的正常运行(以年计算)。这是不是在嘲弄我们?实在是令人费解!作者有的提及这个问题称不可以,说是这样的话,电机将长期的处于过载运行状态,并举例说,如在55HZ时,电机将过载20%!!!!而有的根本就略而不提,纯粹是为了出书而出书!!!!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不是很清楚,在此提出来,诚恳地向各位资深前辈及青年佼佼者求教,还请明示!

网友A:
这种用法我们的一部分客户也这样用过,但是最好不能降低功率段使用。据我们现场观察,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根据实际工况超频运行是可行的,有的用户就是为了加大风量去采用变频器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工艺设计按照风机额定的出口压力,流量来设计的,但是实际中一般不能达到这样标准的运行状态,所以出现了LZ说的情况,一般我不建议用户超频使用,但是就象楼上说的电机只要电机额定功率(电流不高)不超应该问题不大,但注意的是转速上去后风机也是超频使用,而离心风机动平衡是按照额定去做的,超速后对风机有影响。

网友C(2008-04-01):
尽量不要超频 对电机不好 超频并不是负载过重 主要原因在于普通电机承受不住 普通电机尽量不要超过60HZ 如果超过50HZ使用 要注意给其散热 最好外加一个风扇

网友D:
风机类负载究竟能不能超工频运行? 有人说:完全可以,没有负作用,并可长时间的正常运行(以年计算)。
又有人说:不可以,说是这样的话,电机将长期的处于过载运行状态,并举例说,如在55HZ时,电机将过载20%!!!!
而有的人根本就略而不提,纯粹是为了出书而出书!!!!
其实,仔细地想想,都对!但必须强调一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如果某风机在50Hz时,负载特轻,只有电机的额定负载的一半还不到,此时,为什么不能超载,完全可以超载10%。
如果某风机在50Hz时,已经是满载,此时还能超载吗?当然不能!
因此,究竟能否超载,超多少,应该事先测量电机的负载,看看电机还有多少功率余量,然后再作决定。
当然,超载是有限度的,虽然电机有一定的功率余量,但轴承却受不了,而且风机的机械强度也受不了,最多超20%。

网友E(2013-01-10):
岭南风机专业生产和销售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