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主轴伺服单元问题

楼主(2007-05-09):
FANUC主轴伺服单元A06B-6044-H008控制板上4号和8号报警灯亮起,解释是“the current of DC link section is excessive”(直流连接区域电流超出?),可能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A:
帮你这个忙了

网友A:
兄弟,能说明系统吗?报警有个号吧?我有说明书,要吗?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GRT的问题。驱动前端有一个电容漏电,造成GRT模块有一路击穿,更换电容和模块后好了。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GRT模拟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GiantTransistor—GTR大功率晶体管。早期应用较多的功率电子器件,现在多用IGBT,驱动电路可以做得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