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NC插头,插座的大侠帮忙看下

楼主(2007-05-09):
请问:BNC插座的地线端能悬空吗,还是必须接地,如何接地?
还有现场传感器输出端的引线是怎样的,能接在BNC接头上吗?小妹没有去过现场,弱问一下,请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我用过BNC接头,在两个地方用的,一个是以前的网络连接用同轴电缆的时候做的是BNC接头,现在用的是双绞线,用的是RJ45接头,很少有用BNC接头的了,再就是做视频监控的时候,摄像头是用同轴电缆传输视频信号用BNC接头,在你说的是什么传感器呀,如果想交流的话加我的QQ372063836或者邮箱zhuzhenye20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