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wincc v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5-09):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机子上的wincc6.0,我不小心给卸载了,在重装的时候一直提示我重新起动计算机,可我重新起动了N次,还是有这样的提示,于是我又把sql2000 wincc的实例也给卸了,重装的时候又出现了“以前的程序创建了一个未知的文件,要启动setup必需重新起动你的计算机的提示”请问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谢谢了!!

网友A:
建议重装系统!西门子的软件一般来说都是卸不干净的!

网友B:
装好siemens的东西后请记得ghost一下~~~~~~

网友C:
进入注册表,把有关WINCC和SQL的信息全删掉,这样不会影响你的系统和其它软件的,但不能删错哈.
然后再装SQL和WINCC,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如果再有,重装吧

网友D:
最好还是重新安装系统后,安装好MSQN和SQL后再安装;如果实在懒得重装OS,那么就再注册表了删除所有的WInCC和SQL的键--不推荐。

网友E:
要把原来的安装目录全不删除,重起后在装看看.

网友F:
进入注册表把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下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数据,类似于\??\C:\DOCUME~1\cddd\LOCALS~1\Temp\nsz3.tmp\System.dll
\??\C:\DOCUME~1\ddd\LOCALS~1\Temp\nsz3.tmp\
等删除即可

网友G:
我也偶到过这样的情况,重装系统后就解决了,wincc6.0要求环境纯洁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