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电压太低,电动机过热!!!!

楼主(2007-05-09):
一砖厂由540米外的变压器引三相380伏电源,主要设备是75KW电机(自耦降压启动)。启动后电压降至340伏左右,电机运转发热,请各位赐教解决办法。并联补偿电容能行吗???

网友A:
现场并联补偿电容,可以适当提高电压,但必须注意:电机在启动的过程中不得并联电容。

网友B:
距离太远,应考虑在近处增加变压器!

网友C:
线上损失电压太大,需要用合适的电缆,并联补偿电容恐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D:
看变压器负载情况 ,要是空量够大的话,就看电源线是不是细了,要是500多米的话,有点长了 ,最少要50-75MM线。要是变压器有点小了,那最好在电机附近加个升压自耦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