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处理

楼主(2007-05-09):
怎样用梯形图来处理一个4-20mA的流量信号

网友A:
这是比例运算。(如果是节流件差压,则是开平方运算,可以查节流件附带的计算书)
可以用比例运算指令,如果你的PLC无此指令,也可用简单的数学运算实现。
Y=(Y2-Y1)/(X2-X1)*(X-X1)+Y1
Y—工程量  Y1-工程量量程下限  Y2-工程量量程下限
X—输入量  X1—量程下限(4mA)对应的输入整型数  X2—量程下上限(20mA)对应的输入整型数

楼主:
就是节流件差压,用梯形图怎么编,能具体一点吗?小弟比较愚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