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吹管时喷嘴的安装问题[/b]

楼主(2007-05-09):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喷嘴是在蒸汽吹管前安装呢还是在蒸汽吹管后安装?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谢谢。

网友A(2007-08-11):
没头没脑,不明白。

网友B:
不是没头没脑 不明白是因为你不是这个行业得
在锅炉安装后启动前 要用蒸汽进行吹管 以去处杂质,不然这些杂质会损伤 下端用蒸汽得设备,比方发电锅炉 如果不吹可能管道中得 铁渣会击坏汽轮机得叶片 ;这里面有很多道道
要用铅版测试 吹得质量是否满足条件。。。。
从吹管 得目的上 看,自然是 吹 - 装 -吹
我不是这个专业得 不能肯定,不过你确实问不到得话,我去给你查 GB /DL

网友A:
好的,谢谢上面的回答,知道是什么环境用了。能否说说如何‘用铅版测试’,不知楼主在否?

网友B:
用铅版测试’ 就是:吹管的时候 蒸汽是走旁路排放到安全的区域,在出口放置铅扳 然后拿下铅版观察 被杂物冲击是否严重,如果严重需要继续吹,"严重"的程度是有专门的标准的

楼主:
谢谢量子风的回答,按道理上讲是应该吹-装-吹,不过,只是太繁琐,呵呵,我的意思是如果光装-吹,行不?对喷嘴的影响大不?

楼主:
当然,如果能查的到国标的话更好,谢谢了。

网友B:
当然有国家电力标准,回头我找找发给你
光装-吹,行不?对喷嘴的影响大不?-- 可以的,但是要凭运气了,出了问题 责任就交给你了 哈哈 ,我认为就象 完转轮手枪,但不是 只有1颗子弹 而是有5颗子弹,中间1个空的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