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的数据库格式

楼主(2007-05-09):
我的工控机上的intouch运行时软件每次启动时都出现 3343: unrecognized database format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用了SPC? 应该是你的Access数据库版本的问题. 请3.x或2.x格式建立.mdb文件试试.

楼主:
controller,谢谢!
可我不太懂数据库,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而且我是用户,软件是设备提供商做的。
谢谢!

网友B:
更改数据库,如oracle或sql就没问题了。

楼主:
ll9445, 组态软件不是我做的,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