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ESNETtworx for DEVICENET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07-05-09):
近期用RESNETworx for DEVICENET 与LOGX5561通讯,查看其组态,结果通讯不上,出现如下信息“THE BROWSE OPERATION HAS TIME OUT VERIFY THAT RSLINX IS RUNNING AND DRIVER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而用RESNETworx for DEVICENET 能打开以前保存的组态,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应保证RSLINX在运行,并且在线。
然后再用RESNETworx for DEVICENET 进行更新,确认使用的是DEVICENET网络。

网友B:
注意devicnet的版本及rslinx的版本,尽量升级到最新版本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RSLINX在运行,并且在线。
版本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