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再次询安川伺服(西格码Ⅲ)

楼主(2007-05-09):
论坛中好像没有讨论安川伺服西格码Ⅲ的.
我公司仓库里有两套电机为:SGMAS-01ACA21,驱动器为:SGDS-01A01A的,想用PLC以位置控制方式来接线,可是手册上看来看去就是不明白,上面没有说明位置控制方式的接线方法.
由于我一直用松下和台湾的.对安川不熟.加上这电机以前别人买的,找不到供应商.请哪位知情人士相告,不胜感激.坛主啊.帮忙啊.

网友A:
伺服的使用都大同小异阿。
你是北京的么?

网友B:
是啊。既然有手册,就按它的位置方式接入PLC不就可以了,除非它只有总线接入方式(估计可能性不大)。当然了,你也必须知道用PLC控制位置伺服时该如何接。
用过松下和台湾的,就有经验了,举一反三吧。

楼主:
可是,它的接线图是这样的:

楼主:
不知为何.图片上不了.它上面没有说明位置方式接线法.西格码二的有位置方式接线,但不能用于西格码三的吧?

网友C:
SGDS-01A01A是通用型,SGDS-xxx12x是MECHATROLINKⅡ通讯,你看的资料是就是12型的。

网友B:
按“重剑”提示,楼主的伺服应该是总线型的,MECHATROLINKⅡ通讯是安川自己定义的通讯接口和协议,可能必须有相应的主站控制器或卡,才能操控伺服。
沈阳高精数控(沈阳计算所高性能数控技术国家工程中心),是MECHATROLINKⅡ总线的国内代理和推广机构,不妨咨询他们。
另:“重剑”贴的图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C:
相关资料已上传资料库。

网友D:
长见识了

楼主:
非常感谢重剑.